Re:三菱PLC FX5U高速计数器2相1倍频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06-30):
在线等如题要求!有知道的大师吗??最好给个案例!!谢谢

网友A:
倍频是设置的

楼主:
如何设置!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B:
2相1倍频就是接2相输入(编码器AB相输入,旋转方向相反,可增减计数),1倍频就是假如编码器是每转200p,则编码器转一圈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数据就是200;如果设置2相2倍频编码器转一圈,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数据就是200*2=400;

网友C:
有时间在这问不如回去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