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30):
主电源跳几次闸,烧了这么多模块,不知道具体原因,CPU都是DC24V的,AC端还加了滤波器,和电源电压高有关吗?(实测235V ac)请师傅们分析一下,另这些模块可以修吗?CPU是不亮灯了,DC/DC/RLY模块怀疑是继电器粘住了,没有输出。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根据烧损的位置才能确定原因

网友B:
可能接错线了。

网友C:
不要盲目判断说都烧了,建议你买个24V电源,装上保险装置分别试验一下

网友D:
小弟之前廠內也有發生類似情況
AC電刷掉落搭到模組共地....
一次將近20塊模組
那時老闆本錢粗
模組全給丟了
不然怕當時沒問題,生產中突然掛了
自找麻煩

网友E:
24V的烧成这样,查查接地问题,我们项目上遇到烧电焊地线搭的有问题,把我们柜子里低压器件烧坏的

网友F:
你是DC DC RLY怎么会接220?这是DC供电型号。

楼主:
我是说开关电源的电压
引用 网友F:
你是DC DC RLY怎么会接220?这是DC供电型号。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嗯,我也怀疑是因为电机漏电引起的。
引用 网友E:
24V的烧成这样,查查接地问题,我们项目上遇到烧电焊地线搭的有问题,把我们柜子里低压器件烧坏的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谢谢提醒,都测试过了
引用 网友C:
不要盲目判断说都烧了,建议你买个24V电源,装上保险装置分别试验一下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G:
这么破的桌子还不换了,一定是桌子的原因
小姐姐骚啊

网友H:
都是宝贝啊,可惜是坏的

网友I:
模块如果坏,一般也是里面的电源板坏了,可以换的

网友J:
不可能全部都坏掉,应该有躲过一劫的模块,都废了确实有些可惜。

网友K:
应该是控制柜烧了殃及PLC及模块

网友L:
引用楼主m046于2019-06-30 18:45发表的 一下烧了这么多模块,损失惨重 :
主电源跳几次闸,烧了这么多模块,不知道具体原因,CPU都是DC24V的,AC端还加了滤波器,和电源电压高有关吗?(实测235V ac)请师傅们分析一下,另这些模块可以修吗?CPU是不亮灯了,DC/DC/RLY模块怀疑是继电器粘住了,没有输出。

既然都烧坏了,就不要纠结了,把他买给我,我收了。

网友M:
接地不好通讯串入大电压了,也会这样烧24V电源接口。

网友N:
输入点,串进去交流电了吧。

网友O:
太可惜了!一定要找出原因,在坛子里共享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P:
之前有遇到客户用的Q系列,两排十几个模块进水了,以为全都坏了,损失惨重,
结果把那些模块用热风烘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重新接上,发现只坏了5个模块,CPU正常。
客户自己花了三千多买来相同型号的模块换上,好了!

楼主:
现在就是找不出原因,换了CPU和模块把程序重新灌进去又可以了
引用 网友P:
之前有遇到客户用的Q系列,两排十几个模块进水了,以为全都坏了,损失惨重,
结果把那些模块用热风烘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重新接上,发现只坏了5个模块,CPU正常。
客户自己花了三千多买来相同型号的模块换上,好了!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Q:
太可惜了   都是好东西呀

网友R:
看样子要么雷电要么零线断开

网友S:
电源模块烧掉是可以修的

网友H:
都卖给我吧,有意私聊

网友T:
打开看看,就知到哪里坏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U:
以后用220伏供电,不要用24VDC供电的CPU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统一回复:1 公司物品个人无权处置 2 已经拿去维修,修复当备品 。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V:
DC/DC/R是最可靠的模式了,大概率是强电进入DC回路了,重点排查IO线路吧,还有开关电源前面有没有接隔离变压器?
大系统还是建议把PLC隔离在受控的范围内(比如一个机柜),我看到做得比较妥当的做法是,输入输出全部用220V继电器隔离,模拟量用隔离模块,除通讯外(如果通讯不带隔离也是需要采取隔离措施的)把PLC的IO限于PLC柜里,可靠性特别高。
  • 下载积分:+1(qwe123zxclk) 成本太高

网友W:
    查查电压有无受到干扰,例如跟大电流变频电缆一起走线,或者附近有电焊等作业导致的干扰。

网友X:
    上电重新测试才好判断

网友Y:
    西门子这些模块都是可以修好的,有需求可以联系。

网友Z:
    24V电压不会烧坏这么多,只会坏某些单元的点。应该是220短路打火了

网友AA:
    楼主维修后,请把烧毁模块也发一发,让大家了解分析原因。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