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问 各位 大神们 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9-06-30):
使用三菱 Q68DAVN模 块
模拟量输出对应的 电压10V与我设备的输入是 9.9V 负10V对应我的设备是负9.9V
请问怎么写标定的转换的程序阿

网友A:
模拟量多多少少存在一点误差

网友B:
0V时确认接收设备是否也为0V,如果是,就进行左右补偿,如果不是就找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