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过冲问题

楼主(2019-06-30):
台达B2伺服带丝杆滑台,脉冲当量设置0.01MM,现在速度设置到300左右就会过冲,而且偏差还很大,连续运行多次还会报警,不知道要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A:
B2驱动集电极脉冲输入频率尽量不能超200K,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B:
你丝杆螺距是10mm的吧,你设定的1000PUL/R,你这个300到底是RPM还是300mm/s。如果是300mm/s,也就是30RPS,小于伺服的极限速度50RPS,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是不是滑台太重了,建议加减速机。

网友C:
惯量不对吧?小马拉大车?大部分情况伺服驱动器默认的参数都不会有大问题的,小问题还可以调下参数,大问题调也没多大用

网友D(2021-09-06):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
正常应该是负载的问题 你算一下你的RPM有没有超过3000 没有就是负载的问题 有就正常 超速后扭矩会下降 那个曲线有点吓人 具体的查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