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30):
马弗炉12kw,380v单相,变压器+可控硅。
控制器仪表电路接了零线。这样的线路怎样选择漏电保护。

网友A:
建议C+N用一个2P漏保,对控制电路漏电时进行保护,控制电路的C相单独引出来,不用主电路的C相共线。主电路如果也要求漏电保护的话,A、B、C三相用一个3P漏保开关也可以,谨供参考。

网友B:
如图电路就可以的

网友C:
有个问题同问,一台设备,用了一个三相带零的漏保,里面既有三相电机也有单相伺服,结果要跳闸。然后我用纯三相漏保,就相当于没有零线过漏报接进去,结果还是要跳闸,这个我想的通,这个是三相不平衡。但是三相四线的漏保不能用零线我就想不通了,谁能保证一个三相四线系统里面三相对零的电流都平衡。

网友A:
如图那种接法问题也不大,只是漏电如果跳了以后,主回路、控制回路都需要查,不容易直接判断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同问,一台设备,用了一个三相带零的漏保,里面既有三相电机也有单相伺服,结果要跳闸。然后我用纯三相漏保,就相当于没有零线过漏报接进去,结果还是要跳闸,这个我想的通,这个是三相不平衡。但是三相四线的漏保不能用零线我就想不通了,谁能保证一个三相四线系统里面三相对零的电流都平衡。

负载有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的要用专用的漏电断路器器,用普通的可能会跳闸。要用三相四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同问,一台设备,用了一个三相带零的漏保,里面既有三相电机也有单相伺服,结果要跳闸。然后我用纯三相漏保,就相当于没有零线过漏报接进去,结果还是要跳闸,这个我想的通,这个是三相不平衡。但是三相四线的漏保不能用零线我就想不通了,谁能保证一个三相四线系统里面三相对零的电流都平衡。

我也是咨询怎样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那种接法问题也不大,只是漏电如果跳了以后,主回路、控制回路都需要查,不容易直接判断是那边的问题。

现在问题经常跳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同问,一台设备,用了一个三相带零的漏保,里面既有三相电机也有单相伺服,结果要跳闸。然后我用纯三相漏保,就相当于没有零线过漏报接进去,结果还是要跳闸,这个我想的通,这个是三相不平衡。但是三相四线的漏保不能用零线我就想不通了,谁能保证一个三相四线系统里面三相对零的电流都平衡。

三相电流矢量和等于零。所以,不管你负载是否平衡,只要保证流入与流出负载的电流相等,带漏电保护断路器的线路都可以正常运行。

对于你的电路来说,只要线路前端使用了4P(或者3P+N)的漏电保护装置,都可以正常运行。

也就是说,凡是需要使用零线的场合,必须使用四极(4P或者3P+N)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但是,如果线路是有非线性负载的话(特别是变频器之类)就要使用专用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网友E:
有点道理 来多少电流 回去多少电流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同问,一台设备,用了一个三相带零的漏保,里面既有三相电机也有单相伺服,结果要跳闸。然后我用纯三相漏保,就相当于没有零线过漏报接进去,结果还是要跳闸,这个我想的通,这个是三相不平衡。但是三相四线的漏保不能用零线我就想不通了,谁能保证一个三相四线系统里面三相对零的电流都平衡。

3+N带漏保开关跳闸要么是你有地方零地相接,要么你开关小了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G:
引用楼主lulihe于2019-06-30 22:48发表的 讨论一个漏电保护的问题。 :
马弗炉12kw,380v单相,变压器+可控硅。
控制器仪表电路接了零线。这样的线路怎样选择漏电保护。

楼主的电路没问题,图中马沸炉采用可控硅调压,高频谐波成分较多,高频漏电流也相应较大,估计是选用的漏电开关动作电流太小,漏电开关处于临界动作状态出现无规律跳闸,普通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大多数为30mA,也有50mA,100mA的,甚至还有些是多档可调的,你可以换大一档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