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一体机模拟量乱跳何解

楼主(2019-07-01):
用的是台达的tp70一体机 自带模拟量 分辨率不高 10位
输入是0-5v的电压信号
为了解决这个模拟量乱跳的问题
1 我在模拟量输入口并联了一个电容 1000uF 50v的
2 在plc里面做了一个数值比较 0~2001 有效
3 电压过低时 直接将无意义的信号切断
4 接地
结果都不理想 还是偶尔一跳 还是负数
求指导

网友A:
电容太大,用0.1uf的就可以,
下载积分:+1(0zhang9) 真诚感谢!

网友B:
应该是模拟量的问题,查一下输入信号是否稳定、模拟输入的接线是否可靠。
下载积分:+1(0zhang9) 真诚感谢!

楼主:
拆上拆下 好几次了 接线应该是牢固的 我卸下来在试试

楼主:
我去找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C:
曾经试过,地线有问题

网友D:
你这电容太大了,滤高频用小电容
下载积分:+1(0zhang9) 真诚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