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数据求助

楼主(2019-07-01):
怎么让自己显示出来

网友A:
理解形参和实参!

楼主:
非常感谢,什么是形参和实参

网友B:
功能块内的变量就是形参,实参就是实际的赋值。比如你上面的RUN,STOP的实际赋值状态就是实参。

网友C:
多了解一下FB块和FC块的区别,还有块内参数的定义功能

网友D: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