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触摸屏控制两个PLC的思路!

楼主(2019-07-01):
之前做过一个300PLC做主站,6台1214做从站系统,触摸屏加上位机(用组态王),后来在两台1214共用一个触摸屏上转不过。
前端时间刚想到如果两台1214的PLC,其中一台用成1215的,网线连接这两台设备,1214的设备做从站,1215的做主站,数据集中到1215上,和触摸屏连接是否就解决了一个触摸屏控制两台设备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将2台PLC和交换机都放在一个网络内,两台PLC用PROFINET通讯,触摸屏与一台PLC通讯做交互。

网友B:
你是什么屏啊,不支持多个plc连接?

网友C:
还有这高级玩法,

网友D:
我用过两台smart200 SR40+维纶MT8102IE+MOXA 5口交换机,通讯很稳定,反应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