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1):
水泵是三相380V50HZ的,客户那边的电源是三相220V60HZ,水泵是4KW,电机用角接可以不?会有什么问题,电流大概是多少?

网友A:
你把电机盖子打开看下,或者铭牌上有的,不是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60HZ不是天朝的频率,难道是台湾?

网友B:
三相电机3.7KW以上都是角形接法,用变频器能解决

网友C:
这个还是要根据你电机上的铭牌,来确认清楚才行,虽然有三角形和星形的接法两种,也是要看实际情况的,还有一点,建议你在看看关于电机380v/220v的电机接线问题,要自己搞清楚才行,要不然这次告诉你了,下次你又忘记了.

网友D:
三相380V电压下降40%,就到了三相220V左右,水泵负荷下降多少才能不烧电机?接60HZ的话,电机转速更快了,负荷会升高。真要接的话,负荷控制不了,电机不会马上烧,但估计用不长。

楼主:
水泵铭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水泵铭牌

哈哈哈...水泵铭牌 现在那个不是名牌啊 你应该把现在社会上的事情反过来想就对啦。
qqq17888@163.com

网友F:
角接是对的。星型的话绕组电压小。应该不会烧电机,因为根本不会满功率,只是转速增加了。不过建议加一台变频器。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铭牌部分是这样:功率:2.2KW    电压:220/380V   频率:50HZ    接法:三角/星形     电流“8.2A/4.7A    转速2900r/min
客户是菲律宾那边,电源是三相220V60HZ。就这问题向大侠们请教一下,三角形接法接他们那边的电源,由于频率高了,对电流会不会有影响,会比8.2高多少或低多少

网友G:
电流应该会增大,转速会有三千多转每分钟,最大的问题会出现发热快,电机一下子就热得很,最好是加个220V的变频器,用三角形接法。电流也不大,发热也没那么快

网友H:
頻率升高感抗變大,感抗變大電流變小。
頻率升高轉速增加。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一般50/60Hz通用的,50接到60上去,转速和电流会提高的,温度也会略微上升,但是都是可以用的。你这个如果用220V那是三角形无疑了。如果有变频器的话最好是调成50HZ。

网友F:
你这个本来就是两种电压都能用的,220V接三角,正常电流是8.2A。由于频率升高了,所以电流也会有增大,但是不会很大,估计不会超过10A;不过电机发热会比较快。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