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PLC,控制多台伺服电机

楼主(2019-07-01):
其中有两台要同时动作(不同的距离),之前一直正常,可以两台一起动作,但是最近经常出现一台走一台不走的情况。
就是发了脉冲就是不走,电机有上电锁紧的。
求助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就几句话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用插补模式还是单独运行的模式?
单独控制
小侯

网友B:
能夠單獨動作看看嗎
看起來是另一台控制線路CN1有問題
你可以在發送時同時監視伺服馬達是否有收到
如果脈衝有下指令發送但是沒接收到
是這樣查查你CN1接頭有沒有焊好
有下发脉冲,指令显示已经接收到,就是没动,那我检查一下您说的这个问题,谢谢啦

网友C:
联系我QQ273323702

网友A:
单控你可以试一下一种方法,就是你先把所要走的行程先写进去,然后延时0.3S在置位定位运行标志。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方法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