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控制和信息传输

楼主(2019-07-01):
如题,哪位大神有马达或伺服马达无线控制及信息传输的案例啊!!或是有可标准件可以直接入手的~~

网友A:
别说马达的脉冲信号了,冲压机1秒钟10下的速度也跟不上...无线通信最好别用在控制上,做做数据收集和推送好了
当然可能我用的方案设备比较次,就是三菱和巨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