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中断输出的时间。

楼主(2019-07-01):
程序是中断接收到X0上升沿,马上set y0
问下这个Y0是不是立刻在输出端输出了。还是等这个扫描周期结束再输出?或者还是需要加立即输出指令。基恩士的PLC.

网友A:
你找一下基恩士有没有一个立即刷新的,三菱是过了这个扫描周期才置位的吧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大部分PLC的中断和扫描周期没有关系,
中断是立即输出的。
中断程序是独立于扫描周期,因此中断程序的编写需要特别小心,不能占用过多时间。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