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1):
求助一个AD程序学习,压力传感器4-20ma(0-25Mpa),控制压力8-10Mpa。控制方式启动后压力到达10Mpa停止,低于6Mpa启动。希望有注释,谢谢🙏。

网友A:
压力开关也行呀!再不配个数显带输出的压力传感器也比这个省钱呀!除非有用触摸屏,压力值要在屏上显示且要任意更改设定值!至于案例,压力的以前只用2N的做过,3U的没有,您还是看一下手册,上面说的很详细的,FX2N与3U是不一样的,具体您要看手册,2N是在右边挂模块,3U是在左边!要用以下扩散板才能用,                                                                                       FX3U-232-BD    1通道RS232,也可用于FX3U与ADP连接
FX3U-422-BD    1通道RS422,也可用于FX3U与ADP连接
FX3U-485-BD    1通道RS485,也可用于FX3U与ADP连接
我用的就是2N的,用了触摸屏,还有你说的那些功能。关键也是想学习一下模拟量的用法。之前都是用的压力开关。

网友A:
坛子里有,恒压供水的下来看一下!

楼主:
求解,有个带AD的触摸屏,AD不会怎么使用。求解程序带注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