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CP1H 如何带7个伺服 有什么定位模块

楼主(2019-07-01):
CP1H 如何带7个伺服
有什么定位模块
除了用2台CP1H走CCLINK 还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模块类似于三菱FX2B-1PG ((不要NC113 NC213这些。。CP1H带不了))

网友A:
NX1P2可以控制8个轴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NX1P怎么控制8个轴 要求两个运动轴 6个点位轴 走总线

网友C:
恕我直言,你要用CP的控制8轴,除了两个通讯,没有其他办法,CP只有端口选件板,IO扩展,模拟量,并没有什么定位模块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不是把,CP1H可以带NC413,NC213这些定位模块的呀,只是价格贵了点

网友E:
CP1H可以带定位模块的,上家公司就做过,要把后的那个盖子掀掉,比较难拆,定位模块后尾部还要单独买个盖封住。
下载积分:+1(好大的小西瓜) 热心助人!

网友F:
CP1H可以带NC413定位模块的。。。要加转换板

网友G:
直接上定位模块通俗简洁

网友H:
可以的,CP1H通过转接板可以带两个CJ1W-NC413,总共可以带12个伺服,就是CP1H的程序容量比较小,十几个轴调用几个FB就占满了,而且扫描周期也上去了,不如换个CJ2M或者CJ2H系列的,高大上许多
bnnyygy

网友I:
CJ1W-NCF71,可以16轴,编程也方便

网友J:
主模块 CP1H-X40DT-D
CJ单元适配器 CP1W-EXT01
位置控制单元1轴 CJ1W-NC113
位置控制单元2轴 CJ1W-NC213
外加3套端子台和连接线
程序容量只有20K 扫描起来估计时间比较长 可以使用NX系列的PLC通过 EtherCAT可以控制8轴
CP1H 如何带7个伺服 有什么定位模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