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异响

楼主(2019-07-01):
三菱mr-j4-40a上电后,伺服on接通驱动器就响,把伺服on关掉就不响了。驱动器就响,不是电机响。给指令运动都正常,就是响,调整参数没有效果,电机没带负载。为什么?大神哦们

网友A:
内部增益参数设定错误吧。你看把参数读上来,看看是不是初始值,如果不是,估计是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B:
剛性調整一下

网友C:
驱动器响还真没有听过 电机使能ON时 响倒是经常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