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安装works3问题

楼主(2019-07-01):
安装works3出现无法登陆注册表什么情况,电脑刚买的新的。win10家庭版系统。烦请大神帮忙。

网友A:
杀毒什么的全关了 再安装试试

网友B:
家庭版总是让工控人多事

网友C:
电脑硬件支持的话还是选择win7旗舰版或专业版,如果不支持的话win10也应该选择专业版或更高级本,去i tell you 下载个纯净版的系统,然后只安装个网卡驱动,然后在安装你需要工控软件 最后装齐硬件所需驱动,你试试,希望对你带来帮助。

网友D:
去下载个最新版的,就可以装了。
GX Works3 Ver.1.050C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