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拣的编程请教

楼主(2019-07-01):
分拣要求如下,假设有6种产品,分别重10克,20克,30克,40克,50克和60克。要求按照这样分拣,槽1分拣进去200克,槽2分拣进300克,该怎样编程?请教各位大神编程思路。(题目中的数字是随便编的,大体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先做一个判断,当产品重量(标志位触发的时候,当前重量能进行自减去进去产品的重量)大于或等于需要进入的产品的时候,允许进入(做标志位),
但是当第一个产品进去以后,后面的产品组合不一定满足要求啊?

网友B:
大的先分,小的来凑

网友C:
用流水线专用称重机

网友D(2019-0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