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1):
各位朋友,想请都下维纶MT6070IH与台达VFD-L 485RTU通讯屏中加减速时间MODBUS地址问题。
1,,,,地址:6X    参数 1-09=1-09+1=110转成十进制272吗?  我这样转换成无法设定时间。
2,,,,地址:6X    参数 1-09=1-09+1=110直接十进制110写入?  我这样也无法设定时间。

启动,停止,加减速。正反转,这些都行。就是要在屏上改参数群中的其它参数的地址不知怎样的格式。按照图2第一行讲的也没有成功。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下。

附带VFD-L-I变频的说明书
        MT6070屏程序

网友A:
有程序分享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下,
各位大神都忙。 希望有空的能出来解答一下。谢谢
问维纶技术说把加速时间参数01-09=变成109H后换成十制265+1=266 这个加速时间参数这样设OK了。
但是减速时间参数01-10=变成110H后换成十制272+1=273按这种方法确不行。台达技术也回答不出。
那位朋友知道给解答下。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参数MODBUS地址码表示方法不同。不是110H而是10AH
但又出现个问题。就是减速时间MT6070显示不能显示设定值(比如设定12),而是显示上限最大值(600)。但是变频里的设定值是12。其它显示都正常。只有这这个显示不行。不知问题出在那里。
把减速时间参数01-10=变成10AH后换成十制266+1=267这样就OK了。

附带程序。那位帮我看一下减带时间屏显示不正常错在那里。
附件: MT6070IH-台达VFD-L-WI--MODBUS RTU通讯.rar (12 K) 下载次数:114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感谢分享!

网友B(2019-08-20):
    减速时间参数01-10=变成10AH ,请问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C:
    10=16#A

网友D:
    一般地址会偏移,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