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PLC的情况下伺服总线怎样调试

楼主(2019-07-02):
有哪位兄弟有用过总线型伺服的,请问在没有PLC的情况下可以在电脑里安装个调试软件来进行调试吗,有这方面的软件吗?CanOpen、EtherCAN或Rtex的都行

网友A:
EtherCAT可以用TC2或TC3,其他的厂家有调试软件。有的驱动器内置web service,比如S210

网友B:
伺服一般都自带有调试软件的哦

网友C(2019-09-27):
厂家自带的调试软件功能码都很清楚的 直接读取或者写入驱动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