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优化最经济的搞定PLC+8轴问题

楼主(2019-07-02):
现在需要一台PLC带8个伺服轴 其中 两个运动轴 6个点位轴 主轴1.5KW 副轴750KW 剩下的400W 现在如何最优化的配置方案。通讯走总线。

网友A:
PLC只能走直线,可以NX1P2控制器。。。

网友B:
发脉冲做插补 点位轴走通讯 欧姆龙 台达 汇川 信捷等等 小plc都可以实现

网友C:
FX5U+FX5-40SSC-S,轻松解决,或者两台FX5U也可以

网友D:
2个CP1H

网友E:
松下CP1H+NC413

网友F:
用NX1P2走EtnerCAT总线通讯,带直线和圆弧插补,控制器价格大概在6500左右,伺服的话看品牌了。

楼主:
是想着用NX1P2做的 选一个6轴的就能实现吧?
引用 网友F:
用NX1P2走EtnerCAT总线通讯,带直线和圆弧插补,控制器价格大概在6500左右,伺服的话看品牌了。

网友G:
看对实时性要求,如果想想省钱就两个CP1H各带4个轴,PLC之间走PC link主从通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NX1P2走EtnerCAT总线通讯,带直线和圆弧插补,控制器价格大概在6500左右,伺服的话看品牌了。
NX1P2-1140你们买的价格在6500吗?
技术先行者

网友I:
信捷plc最便宜可带十个轴,欧姆龙NX1P2本体可带8个轴但是比较贵。

网友J:
三菱5U本体四轴 +cc_link_ie总线6轴 PLC成本2000

网友K(2019-11-05):
一个5U就行 脉冲4路,总线6路

网友L(2020-05-06):
我想知道楼主最后选择了那种方式

网友M(2020-06-12):
信捷XDM-60T10-E不香吗,支持10轴,直线圆弧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