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run咨询

楼主(2019-07-02):
这个设备没有触摸屏 送电启动 但是最近我这个PLC 的run灯 有时候自己就灭了 不运行了 拨动按钮什么的 也不好用 以前断电重新启动还好用 现在断电也不好用了 RUN灯总不亮 请各位大神帮小弟看看 不动啊 是我硬件的问题 还是run灯亮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A:
台达通过程序设置让你的RUN都给关闭还真没听说过,所以更大可能是你的PLC硬件问题

网友B:
楼上正解,PLC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C:
电压正常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D:
你这程序里边没有牵涉到设备状态,查硬件吧。

网友E:
是台达什么机型的PLC呢

网友F:
台达的PLC,真的难以让人恭维。我的一台情况一样
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