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19-07-02):
继电器的线圈工作电压单相220V换成两相220V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你不是把380三相电的两相接上就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是的,可以.

网友C:
两相220?变压器降的可以,直接两相是380

网友D:
可以。就当其中一根火线是零线就完了。

网友E(2020-03-08):
不管是单相还是两相,只要是AC220V都没问题。我国企业大都是火线与火线为380V,而外企中就有火线与火线200V的,可以当220V用。

网友F:
频率电压相同即可,没问题。

网友G:
第一次聽到兩相220V;我們只有分單相跟三相....沒有所謂的兩相...長見識了

网友H:
仔细研究手册 与设计的电气线路
来这里学习

网友I:
升级,换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