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UDV+QD75 走插补+连续定位
蝴蝶

楼主(2019-07-02):
各位大师,我现在要走1000组X,Y 的定位数据, 现在需要走插补+连续定位。
应该怎么编程? 有没有样本程序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A:
用表就可以了
蝴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表就可以了
有没有样例?

网友B:
走1000组,你要上天啊。不是有个定位数据表格。不过最大只能容下100组。如果你要走1000组,自己换算好数据,走一次算一下传一次吧。

网友C:
QD75用表最大600个,1000个话,不要用表,用程序走变址也可以搞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1000个数据,直接用表是不够的,用变址要实现连续插补也不行,这就要用刀JUMP跳转功能了,在表定位功能中,有这个功能,可以在连续定位或连续路径定位模式下使用,这样的话,初次传20个定位数据,定位到后10个数据时,传送前10个数据,第二十个数据定位完后跳转到第一个数据,再传后10个数据,重复的话就能实现你的功能了。
也可以使用定位功能中的FOR---NEXT功能,也是可以重复执行定位的。
三菱Q03UDV+QD75 走插补+连续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