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3打开文件不显示图形

楼主(2019-07-02):
重装了好多次都是一样结果,有提示后面直接上图片

楼主:
图片内容显示不出来

楼主:
自己新建工程也是一样的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A(2019-08-22):
搞好了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相同的问题,请教。

网友C:
同事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安装其它软件就出现不显示文本标签,重装三菱软件不能解决,最后重装系统才搞好了
新手上路

网友D:
这种情况是软件没有安装好,中间缺少一个文件,,重新安装软件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