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2):
     今天给客户调试程序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PLC是西门子SMART 200的ST40CPU。伺服是台达ASDA-A2系列带刹车伺服。运用的是向导里面的运动功能做的伺服程序。每次
打开伺服ON时同时刹车通电释放。定位完成后,延时断掉刹车后,PLC就会报警,ERROR红灯亮。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不断刹车的电就不会报故障。请看到的大侠看看有没有解决
的办法。

网友A:
1 刹车不是你这么玩的
2 刹车断电和PLC没任何关系
3 PLC有故障拿软件在线诊断根据故障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B:
根据错误指示灯的提示,应该可以查出来报警的原因。

网友C:
应该是干扰吧。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个问题,ST40  CPU,当变频器运行时候,CPU和电脑编程软件无法联机,即使联机中也会自动断线,一旦变频器停止,联机就没有任何问题。
QQ: 2490453455

网友D:
一般刹车由伺服驱动自己的DO针脚控制,当伺服使能,则放开刹车。伺服断使能,则刹车。所以这个基本和PLC的程序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又遇到了一些问题。客户说伺服ON一上电源是就接通,中间不能断掉。但是这个设备的主电机上面带了一编码器,如果S-ON不断掉的话,停机时的位置经常会有变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大侠们帮忙看一下。还有如果断掉S-ON就报错,错误是内部固件错误。

网友E:
1楼的回答比较专业了。那个伺服抱闸我的理解好像不是运行过程中当刹车用的,而是伺服断电时抱闸用的。

网友F:
刹车主要的用处就是机台断电保持电机不动,平时用的时候一直把刹车打开就行了,一般可以与伺服报警信号关联。

专业外协

网友G:
伺服断电刹车 通电运行刹车打开的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H:
其实你的做法是对的,运行前先打开刹车,停止后延时关闭。但是报警呢要看plc

网友I:
楼上说楼主是对的  我觉得错的可能性更大 ,重点就在伺服停止后抱闸延时作用

网友J:
感觉楼主是在通过断使能来控制抱闸的,如果这样的操作的话,需要在PLC中注意启动停止的时序。

网友J:
但是一般不建议这样使用,建议PLC单独增加一个抱闸控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