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威纶屏编译时出错,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02):
求求大神指点!

楼主:
求大神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都寫超出範圍與格式錯誤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高宗龙

网友B:
输入数值超出范围,看看数值是0-12799吗?

网友C:
提示那么清楚,按照错误信息修改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为什么另一台电脑同样的程序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D:
程序发出来讨论下

网友E:
我也遇到过,重启电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