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3):
最近帮朋友写个程序,PLC买的是FX1S的,手动已经没问题了,卡在DRVA定位指令上了,因为不管我脉冲频率怎么设置,好像速度都不变化,甚至设置到
个位数的频率了,速度仍然不变。翻看了FX1S编程手册,觉得有关联的也就D8145基地速度了,也设置了。

FX1S的之前没有用过,有用过的大神能指导一下嘛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试试500,1000,5000,10000,20000,50000.运行中改变速度是不行的,必须停下来改。

网友B:
D20 内数大点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个大佬的回答
首先我这个不是运行中变速的,先给定速度才启动的,D20那数我就是从大到小试下来的,从500开始的,觉得速度有点快了,怎么调都感觉没变化,才挣到个位数让差距大一点试一试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頻率設定有沒有按照規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頻率設定有沒有按照規定?
[attachment=234699]

真。大佬啊
还有这么一个公式限制最低频率
非常感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我马上又去翻了一下FX1S的编程手册,只找到了类似的地方,但是公式是一模一样的,是我手册版本太低了吗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D:
PLC可能是山寨的

网友E:
1S的PLC还没用用来定位过,以前用3GA的没见过这种问题,想设多低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可能是山寨的

现在能买到的1S一百个里面还能有两个是正品么
关键问题不是山寨不山寨的问题,上面都说了是1S的最低频率限制问题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E:
1S的PLC还没用用来定位过,以前用3GA的没见过这种问题,想设多低都行。

1S的之前也没用过,不过手册上确实有这么一个公式,可能是老产品的弊端吧。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F: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三菱Works2软件里的帮助怎么是英文,其他的都按方法替换中文了(操作手册里的都换回中文)

就是指令部分是英文,比如我对着梯形图里的某个指令按F1键,想看一下指令的意思,但弹出的是英文说明书,请问大神,这个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