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3):
打野一台设备,利润不高,防止人家尾款不给需要做加密。到时候就用不了了。
加密梯形图程序自己会做。但是怕这种方式随便请能看懂程序的人就破了。
有没有比较方便并且不易被破解的加密方式。三菱PLC自带的程序加密易破解吗?大神们还有没有好点的方式推荐下。

网友A:
FX3 好像结构化工程 PLC程序读不出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 好像结构化工程 PLC程序读不出来怎么样

结构化没用过。

网友B:
试试用HMI + PLC 加密,这样提高了破译的难度,当前也提高了自己的编程难度和时间。
不过如果在高手面前,最终一切都是浮云。
只能用别的一些方式,来辅助收尾款的问题。

网友:
用信捷  保密下载无人能破,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第4楼      于2019-07-04 10:07发表的  :
用信捷  保密下载无人能破,价格便宜

tg765 有此功能吗?但是用触摸屏如何加密?逻辑动作在PLC里面。能不能指点下思路?

网友C:
信捷的触摸屏,可以选择不允许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捷的触摸屏,可以选择不允许上传

这样只能防止人家拷贝程序。如何才能让人家运行不了呢?

网友D:
可以通过写触摸屏程序控制PLC的禁止输出

网友E:
要保密,找信捷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F:
用触摸屏单独写一段,锁参数就好。我给人写过信捷的和维纶的!

网友G:
HMI+PLC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