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手册问题

楼主(2019-07-03):
麻烦问下各位大佬,若是第一个轴那么图中QD77MS4中缓存地址应该是809还是909

网友A:
我猜是809

网友B:
Md.26 轴动作状态
在QD77MS2/QD77MS4中第一个轴是G809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Md.26 轴动作状态
在QD77MS2/QD77MS4中第一个轴是G809

网友C:
n=轴号-1;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轴一G809,后面是G809+100n,第二轴是G909.第三轴G1009顺序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