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偶沒遇到這问题

楼主(2019-07-03):
三菱1N的.電池那个灯没在闪
只要一关机 暫存的参数就会不见
有哪位大神知道怎解决吗?

网友A:
1N沒有電池燈吧?

楼主:
是的.. 我以为跟2N一样
我先换电池看看 感谢答覆

楼主:
是沒电池灯.....但我也找不到电池在哪...
有大神知道 怎解决吗

网友B:
你确认你的断电保持区是对的?

网友C:
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D:
都不看手册的?
电容

网友E:
如果不能保持,没有电池的话就是里面的超级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