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GT问题

楼主(2019-07-03):
有那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是软件版本不同,不是语言不同

网友A:
原因:对方工程设置的是GS系列触摸屏,你的不支持
解决:安装文件夹 DISK下 有一个TOOL文件夹,安装上里面的插件

网友B:
论坛类似问题提了不下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