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超同步的GSX驱动问题

楼主(2019-07-03):
我使用Z18-4011ZGB30-60H5JP负载主机配套的驱动器,第一次使用想知道怎么才能设置驱动器的参数让电机转起来啊

网友A:
如果想要旋转,可以用面板调试功能,就当常规变频器一样看就行了。
如果想要自动运行,则要先看你的系统的PLC系统,还是CNC系统,这两种的接线会不一样,对应的调速参数也不一样,比如说用脉冲类型或是模拟量类型等。
建议打超同步的客服电话咨询,他们的售后工程师服务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