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三菱触摸屏图库文件丢失,谁有元件图库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重启软件就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软件就会有

不行,提示运行环境出错,让重新导入。从新装了软件还是不行

楼主:
第一次用松下PLC,手册看太多看蒙了。

1、假设用SPDH指令用CH0通道带一个伺服。X10触发指令让伺服走,然后我突然MOV H108 DT90052,能不能起到伺服暂停的效果?如果停了,我再MOV K100 DT90052,然后接通X10触发指令,能不能继续走?(手册是同时MOV H108和H100到DT90052,)

2、还是用SPDH指令选绝对值CW/CCW模式用CH0通道带个伺服。我MOV K10000到目标值让伺服走到K10000的位置,这时我再MOV K-10000到目标值,驱动指令,伺服能不能走到K-10000的位置?(选绝对值脉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