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宁波**热处理炉,用的AIDCS6.0上位机,温控表好像是宇电706M,挂6个热电偶的.
因为上位机有时候出故障会将温度存档数据全部删除,所以自己开发了上位机监控温度.
刚开始用的是一台小的工控主机,一切正常.可能因为电源适配器散热不良,电脑会自动关机.所以打算换台式机.
换了台式机后,软件运行头几天正常,一星期左右开始,读到的数据会比实际数据大20多度.重启软件后又正常了.
个人觉得可能是串口故障或RS232转RS485转换器故障.串口故障可能性大点,但是电脑上只有一个串口,用USB转串口读到的数据也会乱七八糟.
目前解决方法是,每天自动重启软件一次.
有木有人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A:
无协议通讯吗,是不是数据传多了之后,表头表尾乱了,程序有校验吗

楼主:
aibus协议, 有校验, 发送数据也很少
      //AIBUS写入格式
      //[ID, ID, 0x43, code, dataLow, dataHigh, sumLow, sumHigh]
      //SUM = code * 256 + 67 + 写入参数 + ADDR (溢出部分不要)
      //ID = 80H + ADDR

      //AIBUS读取格式
      //[ID, ID, 0x52, code, 0x00, 0x00, sumLow, sumHigh]
      //SUM = code * 256 + 82 + ADDR
      //ID = 80H + 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