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刚开始学,如何才能使收费系统和plc联系起来,给个思路,,一般用啥能让联系起来,,那种小型二维码收款盒行不行

网友A:
这么狠啊...

如果PLC不联网的话,应该还是自己搞一个加密方式,PLC里面的校验段加密不让看,二维码上的扫码付款跳转到服务器后台,按加密程序生成新的加密码返回给客户前端,客户自己输入加密码进触摸屏,当然这个形式可以改成返回是条形码或者二维码,设备那有个读码器,再扫回去,这样就不用输入了

PLC由于不联网,加密方法里面的变量可能只能是时间了,而且PLC的加密程序段可能会被破解。如果联网的话就简单多了,续费后服务器先推送一个验证码过去PLC就好了,这样就算程序都放出来随便看也不怕
  • 下载积分:+2(晓辰3456)

网友B:
    费劲,PLC在收费系统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比如停车收费,车子开进来牌照自动识别采集进电脑服务器,出去的时间可以有服务器自动计算放行,
  • 下载积分:+2(晓辰345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劲,PLC在收费系统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比如停车收费,车子开进来牌照自动识别采集进电脑服务器,出去的时间可以有服务器自动计算放行,

    做的就是停车场收费,但不知道如何收费。我用的是停车码来计时的,然后对应时间来收取费用,但具体如何收费没有头绪  想用二维码但不知道如何收完费用以后如何反馈给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狠啊...

    如果PLC不联网的话,应该还是自己搞一个加密方式,PLC里面的校验段加密不让看,二维码上的扫码付款跳转到服务器后台,按加密程序生成新的加密码返回给客户前端,客户自己输入加密码进触摸屏,当然这个形式可以改成返回是条形码或者二维码,设备那有个读码器,再扫回去,这样就不用输入了

    PLC由于不联网,加密方法里面的变量可能只能是时间了,而且PLC的加密程序段可能会被破解。如果联网的话就简单多了,续费后服务器先推送一个验证码过去PLC就好了,这样就算程序都放出来随便看也不怕

    哦哦,刚开始学,听你一说好像有点悟了,,只不过我就是想做个模型来试一下,有没有什么第三方的产品来收费进而反馈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刚开始学,听你一说好像有点悟了,,只不过我就是想做个模型来试一下,有没有什么第三方的产品来收费进而反馈回来

    我以为你想用收费系统限制PLC程序的使用,原来是想用PLC来计时停车场啊计费啊...

    停车场计费还用什么PLC啊,随便租个服务器,搭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啦,0实物硬件

网友C:
    这个现在有现成的成熟系统,计时计费,还支持微信支付宝,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在有现成的成熟系统,计时计费,还支持微信支付宝,又不贵

    是什么系统,在哪买?

网友D:
    不要什么东西都用PLC做,plc还是放在工厂里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