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由于PLC 点位比较尴尬,个人想不用伺服准备信号。只用使能和无ALM作为伺服可动作条件。
脉冲控制这样有没有BUG。

网友A:
最好是用,我用的,在开机OK前,按启动没用,也不难啊,串在启动条件里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用,我用的,在开机OK前,按启动没用,也不难啊,串在启动条件里

用是会用的,现在是点位不够,看看能否不用。

网友B:
用不用无所谓,9年了,从来没因为这个准备信号出问题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QQ:569456723

网友C:
    我还看过只用脉冲信号,其他都不用的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江浙沪非标设备自动化设计制作、自动化控制柜制作及销售、程序设计...18550928952微信同号
    淘宝店铺 w2wz.com/grmj

网友D:
    用一个使能中信号就可以了,没有ready,使能也是没有的,报警了,使能也是没有的,如果给出使能命令,而没有收到使能中反馈,那么肯定是报警了(其他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网友E:
    很多情况下,就用脉冲和方向...稳妥点就用多个使能中或者报警2选1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使能中信号就可以了,没有ready,使能也是没有的,报警了,使能也是没有的,如果给出使能命令,而没有收到使能中反馈,那么肯定是报警了(其他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三菱伺服好像没找到使能中信号。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情况下,就用脉冲和方向...稳妥点就用多个使能中或者报警2选1

    使能中+无报警+不运行中应该就是类似等于ready吧。

网友F(2019-10-11):
    其实是私服一上电 ready信号就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