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欧姆龙Plc程序文件被损坏

楼主(2019-07-04):
请问一下程序文件损坏打不开了,如何修复。有BAK文件

网友A:
CX-Programmer可以打开bak文件,但不能保证和cxp完全一致,但有比没有好吧。好运!

楼主:
如何打开哦,谢谢

网友A:
先打开CX-Programmer,再点打开,文件类型选所有看到bak文件,打开编辑另存为cxp

网友B:
文件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