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避免撞机问题

楼主(2019-07-04):
台达B2伺服带丝杆滑台动作,由于客户现场治具问题滑台有时会撞到治具,我想通过调节伺服参数,当伺服撞到治具时伺服报警并立即停止避免进一步的碰撞,不知道是否调节P1-57(电机防撞保护功能),还有这个参数是怎样的设置原则?

网友A:
如果治具经常会撞,这个功能也会让你嫌烦,每次报警都得人工复位

网友B:
你这设备感觉程序是否有问题?还是在程序上完善吧

网友C:
加传感器程序保护吧

网友D:
软件如果能解决硬件问题的话还要什么硬件,
华为写软件就好了,芯片都不用买了。
硬件的问题解决硬件,软件的问题解决软件

网友E:
加传感器呗

网友F:
P1-57是有效果的 但是还是会有碰撞 最多就是碰撞的破坏力小点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硬件上要下功夫

网友G:
电机装机保护有软限位和硬限位。软限位就是自己手动移到限位点查看脉冲值,在程序中加入这个脉冲值限位。硬限位就是在加个限位开关,限位开关的输入点放在脉冲程序中做条件。

网友H:
软硬件都需要做修改,光靠一方面的是不行的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