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求助博图V14更换精致面板硬件软件报错,哪位师傅谁能给换下硬件,万分感谢!
附件: 1#打捆机_20181011.zip (471 K) 下载次数:119

网友A:
可以把版本降为13.0.1试试。我用v15.1更换了,你的软件是v14,打不开啊! 项目7_V15.1.rar (754 K) 下载次数:75

网友B:
不要觉得,奇怪,我经常遇见这种问题。只能修系统
专心搞钱

楼主:
1楼的师傅,我昨天换了V15软件了,为什么你上传的那个我打不开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的师傅,我昨天换了V15软件了,为什么你上传的那个我打不开呀?

不是v15,是v15.1.
你既然装了v15就没啥问题了,自己更换就行,应该不会再报错了。
如果还有啥问题,可以留你的联系方式。

楼主:
还是不行呀,更换硬件还是报错,估计真像二楼所说可能系统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呀,更换硬件还是报错,估计真像二楼所说可能系统有问题

你都授权了吗?
  • 下载积分:+5(袁伟)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试试能不能打开 项目7_V15.zip (614 K) 下载次数:62
  • 下载积分:+5(袁伟) 感谢 tkggtdkjpl 可以打开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D:
    PORTAL的软件问题,这个弹窗在随机操作的任何位置都可能出现,出了只能重装系统和软件,祝楼主好运

网友E:
    中彩了,重装

网友F:
    Re_Re:求助博图V14更换精致面板硬件软件报错,哪位师傅谁能给换下硬件
    描述:1
    附件: 项目7-1.rar (475 K) 下载次数:22

网友G(2019-09-12):
重新换系统,有些系统安装好了就是这样,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H(2020-05-07):
重装吧!软件问题

网友I:
楼主重装的时候选修复看一下,一般可以搞定

网友J:
换系统重装,半天功夫也差不多了

网友K:
疑难杂症

网友L:
我装博图V14SP1遇到过楼主一样的问题,组态或换精致面板就报错,重装系统也一样。
后来把系统从win7换成win0就好了,博图软件还是V14SP1. 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M:
你的文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