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FX3u-485-BD和台达变频器在使用ADPRW指令程序时通讯不上,但是采用大师的样例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8002-page-1.html是可以通讯的,请问各位大师是这个程序有问题,还是FX3u-485-BD不能使用ADPRW指令呢,本人是三菱通讯的小白,还请各位大师见谅!

网友A:
FX3u-485-BD不能使用ADPRW指令,FX3U-485ADP-MB才可以。

网友B:
看看变频器手册,反正不是MODBUS  ASCII就是RTU,485BD只能用RS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485-BD不能使用ADPRW指令,FX3U-485ADP-MB才可以。

请问大师 那个手册上面有讲不能使和此指令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 那个手册上面有讲不能使和此指令吗?

用戶手冊通信篇

Modbus通信篇

好的,非常感谢大师的指导,还列图出来说明、真的受教了,谢谢!

网友C:
FX3u-485-BD不能使用ADPRW指令
好的,非常感谢大师的指导,已经明白了,谢谢!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bd板子只能用rs指令,adp模块才支持modbus指令

楼主:
各位老师 大神、本人在网上下载大神的程序时对于功能码是如何关联的还是不能理解,还请各位老师 及大神在赐教,在此谢过了!

楼主:
我在手册在也找不到和程序中相对应的功能码,还是我理解上有问题,请各位大师 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E:
你自己没搞清楚而已,程序分明有注解,你非要圈到别处去;上面是H20,下面是H01合起来就是H2001

命令码是10,你非要跟下面的圈在一起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更详尽解悉,请看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8863.html
看该贴的16、17、18楼。
多谢大师的指导,让各位见笑了,那是我理解上面的问题,因为我看到备注上面的H2001就认为和手册上面是相关联的、、、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