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6):
故障现象描述:两台 型号一样的伺服系统,PLC是三菱Q系列,伺服电机是上下排列,分别生产不同的型号,上面的电机可以设置多少转后通知喷码机喷色,设置69圈就在69圈喷墨,下面的驱动器因电池没电后,参数丢失,更换电池后,将以前的参数备份下载后,出现的现象是触摸屏输入69圈,而实际是转了74圈,比较了2个驱动的参数是完全一样的。在那个驱动没电之前是完全正常的。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A:
J3-B的没用过
如果PLC除了Qcpu外还有一个运动CPU  除非是逻辑CPU和运动CPU一体机
这种是和伺服参数没有关系的 参数是存在运动CPU里面  开机的时候自动把参数写入到驱动器中
如果是简易运动控制 那只能用软件修改之前的参数了,还有如果电池没电了 有些参数也就丢了 比如绝对零点
一般报警伺服错误2116的(我说的是J4B的 J3B的应该差不多) 也就是电池电压不足
此时 不要拔掉电池 等新的电池购买后,设备通电下更换电池 保证没有问题 除非你懂得如何调试设备参数。
真诚感谢!应该是伺服原点丢失,然后程序的参数与零点数据不匹配了,到现场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