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6):
参考了工控人家园 综合讨论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介绍(工控人必须掌握)有点迷。
我理解的是:使用触摸屏与PLC链接需要相关驱动读取PLC地址Mn、Dn等。读取后就能使用PLC内部相关地址;模拟量模块读取模拟量需要PLC编程使用专用的地址显示模拟量数值;显然都需要知道固定的物理地址。
现在想问的是触摸屏是否不需要驱动用脚本读取一个MODBUS RTU通讯的产品?
例如某千分表
主机发送: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从机回应: 01 03 02 01 00 12 35 78 BF
如何实现触摸屏RTU通信读取显示出来数据,这个地址是什么?通俗点,谢谢
小姐姐骚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我也是小白不理解你说的触摸屏驱动是什么,很多触摸屏自带RTU通讯,如果你说的某千分表也是RTU通讯那么可以直接连接触摸屏,可以参考触摸屏RTU通讯控制变频器案例。
自学

楼主:
可能说的不清楚,就是这种怎么用屏显示出来数据,显示的地址是怎么找的
http://www.goepe.com/apollo/prodetail-shanghaisiwei-6237664.html
小姐姐骚啊

网友B:
这是变频器RTU通讯的,分别是正转和读取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说的不清楚,就是这种怎么用屏显示出来数据,显示的地址是怎么找的
http://www.goepe.com/apollo/prodetail-shanghaisiwei-6237664.html

人机界面(HMI)都有MODBUS RTU功能,没必要自己做程序;
如何知道从站地址?不同的品牌的商品地址不可能相同,一定要向商家要通讯手册。
然后,照例子做就可以,可参考我发的例子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