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去现场修生产线,发现控制板不是PLC控制,想知道这是什么板子

楼主(2019-07-06):
求助:今天去现场修生产线,发现控制板不是PLC控制,想知道这是什么板子做风管的,铁盒子里那个是控制箱,里面插一张显卡,难道是电脑主板?咱也不懂也不敢问

网友A:
老工控机

网友B:
就一台机脑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工控电脑,
那个不是显卡而是电脑主板.

网友D:
有可能是轴卡

网友E:
这个保密性能最强了。PC控制。

网友F:
有可能是轴控制卡(你的图没有拍到标志性的东西,不能准确判断)

网友G:
类似于CNC那种。

网友H:
这个就是一台电脑

网友I:
工控機么

网友J:
厂家自己做的板子,控制系统他们自己开发的

网友K(2019-08-10):
这是工控机控制,所有驱动都是工控板控制。

网友K:
这种板大部分是研华或是研详制造的,工控板是定制的市场买不到需要找设备厂购买。开价都是看人的,大陆的很贵,台湾的便宜些。

网友L:
老式工控机,有可能是自己开发的,上面四块板,一块是IO板,三块位置板。这种情况坏了也麻烦,有可能生产厂家都不再维保了,工艺不复杂的话,改了吧。

网友M:
工控机或CNC的老机子,类似于安川一代数控机

网友N:
这机器比较难弄。线看看是什么问题。还有看看调试的界面上有没有I/O点测试界面。
钟表1234

网友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