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位置模式三种控制方式的区别

楼主(2019-07-06):
1:AB相的编程模式
2:cw和ccw的编程模式
3;脉冲加方向的编程模式
三种程序编写,有何种区别

网友A:
编程上是没有区别的,关键是你的PLC支持哪种模式,比如微型机一般仅支持脉冲+方向模式,中大型机定位模块或运动模块一般才能支持所有模式。这些都在参数设置中完成的,PLC模式和伺服模式只要一致就可以,与编程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