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2写程序时时间语句怎么输入?

楼主(2019-07-07):
编辑程序时时间语句提不出来,请教各位谢谢了。

楼主:
out t 0k10

网友A:
有三菱函数,也有基本指令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t0 k10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C:
out_t(x0,y0,20)
也可以TON_1(in=x0 pt=t#**sm q=>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