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欧母龙PLC 路由表

楼主(2019-07-07):
求助 欧姆龙PLC路由表 是需要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去设置里面的参数 跪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网络通信时需要路由表,controlink,DEVICENET.需要 .
好的 谢谢

网友B:
一般有TCP/IP等网络外设通讯,如触屏或上位网线联机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