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7):
有谁知道加热器控制的欧陆表3504如何接线的

网友A:
外壳后面就有接线图,至于设置就要看手册,网上可以找到的手册也基本是英文版的

网友A:
不是很复杂的控制完全可以用国产的RKC代换,控制精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