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跪求大神进来指点

楼主(2019-07-07):
请问三菱J3A-与FX3U 怎么做绝对值伺服系统阿 由于本人没有做过 想着那位大神指点指点 或者给个案例参考参考啊 在此先谢谢拉

网友A:
伺服参数绝对值系统,电池,DABS指令
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参考参考阿 大神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伺服参数设置绝对值,指令ABS,关键是接线比较多,建议用总线伺服或者网络伺服就比较简单,具体案例我有详细的,有需要可以加我联系方式
你好 请问怎么联系你

网友C:
要啥啥绝对位置,开机回原点就行了。

网友D:
还需要伺服模块呀 接线完了之后 按照例子写 手动程序 回原点程序 基准点程序 就行了 还有报警程序 以及复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