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莫迪康流量计通讯

楼主(2019-07-08):
台达eh2与莫迪康流量计采用modbus通讯回传数据只有站号显示正常数据显示固定不变望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数据地址进制弄错,现在能传输连续四个寄存器数据。

网友A:
先用串口助手试一下看数据接收是否正常。

专业外协

网友B:
能通讯上就查一下手册 看一下对应的地址 或者用串口助手 试试 试过了再上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