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程序的差异

楼主(2019-07-08):
单按钮保停程序,换了下顺序,案例1可用,案例2不可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你整这么麻烦做什么,你试试用ALT交替输出指令。

网友B:
PLC扫描周期从上往下,把程序M1段放到Y1上面。

网友C:
三菱用一条ALT搞定

网友D:
3楼说得对

网友E:
这是CPU扫描时序的问题,
ALT真的那么好用吗??????????

网友F:
你还是原理没搞清楚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案例一只需要考虑一个扫描周期,案例二需要考虑2个扫描周期,实际上Y1也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输出过

网友H(2019-10-31):
PLC是从上往下逐行扫描的,在脑中模拟一下就知道两段程序运行结果并不一样。
很久没看到写个按钮还这么费劲的程序了。

网友I:
分享一下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J:
这样行不行呀

网友K:
大部分用11楼的程序。

网友L:
用11楼的程序。